[软件] 今天电脑开机,D盘丢失

楼主(2023-11-15):
今天电脑开机,D盘突然丢失了,昨天关机时提示了一个错误,当时没细看就关机了,谁知道今天启动后,发现C盘正常,D盘不见了,

用win7自带的硬盘管理可以看到D盘,但是不能操作,提示错误,打开DG就提示分区错误,有什么重叠,提示更正修复,

但是点修复有提示要注册才能修复,网上查了很多版本,没有破解注册版的,突然想到,PE版的是否可用,关机进PE,

再打开DG,还是提示错误,这次点更正就过了,再开机一切正常,想了想,昨天没什么特别操作,为什么分区表错误了呢?

网友:
昨天提示的那个错误怕是提醒你的了

网友A:
关键是文件是否能访问,我猜是SSD,如果DG看不到文件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B:
估计写盘时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文件是否能访问,我猜是SSD,如果DG看不到文件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D盘文件都正常,只是分区错误了,不是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写盘时出错了

难道是内存模拟硬盘缓存软件PrimoCache的问题?但是我只给下载的机械盘开了写缓存,固态盘都是实时读写的,而且这个软件用了好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碰到这个事

网友C:
你还在用WIN7,估计电脑有点老,你的硬盘用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是罢工了,考虑换一个SSD固态硬盘,那运行速度肯定嗖嗖,跑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在用WIN7,估计电脑有点老,你的硬盘用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是罢工了,考虑换一个SSD固态硬盘,那运行速 ...

就是固态盘,机子是够老的,不过,我不玩游戏,平常就浏览下网页,看看视频

网友D:
你是同一块硬盘上的D盘,还是第二块硬盘?
物理还是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内存模拟硬盘缓存软件PrimoCache的问题?但是我只给下载的机械盘开了写缓存,固态盘都是实时读写的 ...

是正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同一块硬盘上的D盘,还是第二块硬盘?
物理还是逻辑?

同一块固态盘,C盘正常,系统正常启动,D盘丢失,PE下,DG一秒搞定修复,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能造成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分区表错误

楼主:
不是,试用版循环激活

网友:
感觉很诡异。正常了。先把数据备份出来

网友:
使用寿命快到了,赶紧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盘文件都正常,只是分区错误了,不是寿命到了

SSD的事,谁都说不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文件是否能访问,我猜是SSD,如果DG看不到文件基本可以判死刑了...

还不见得,我遇到过ssd出错,DG打开看到容量但是无资料,用RS恢复了

网友:
硬盘使用时间过长,不定期随机坏点出现,要坏了!

网友:
机械硬盘都会分区表出错,何况SSD,这个原因很复杂,反正不是软件就是硬件问题,能修复就好了,电脑问题解决了就行,不要尝试去找原因,大多数情况下是找不出原因的。

网友:
有个软件改个数据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