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三元保护板●●●难用?

楼主(2023-11-15):
换了个说支持 三元的铁塔保护板   13串48v
用13颗18650电池    接上试下
接车上电机会转   ,  接充电器充电,板断电充电器绿灯     板没有输出电压
用485接上电脑    显示"电芯损坏"  点清除故障恢复;      只有一充电就显示故障,断电

能不能这样测试? 还是说13颗不够力?

网友A:
估计是铁锂专用的芯片, 哪怕你把电压调高到三元锂电池了, 但超过了铁锂的最高电压 ,保护板还是会报错

网友:
其他参数呢

网友:
充电器电流大了

网友B:
软件保护电压没有改,是单节保护3.65,你一充电就会高压保护的,把高压保护3.65改成4.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铁锂专用的芯片, 哪怕你把电压调高到三元锂电池了, 但超过了铁锂的最高电压 ,保护板还是会报错 ...

卖家说有几种板   这个支持三元    可能破解不完全   能放不能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保护电压没有改,是单节保护3.65,你一充电就会高压保护的,把高压保护3.65改成4.25 ...

来时参数  是4.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保护电压没有改,是单节保护3.65,你一充电就会高压保护的,把高压保护3.65改成4.25 ...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换了一块就好了
这板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

换了一块就好了
这板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