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5、 T8灯管式LED驱动电源,大家点评下

楼主(2023-11-15):
某鱼上看到一款 T5\ T8灯管式LED驱动电源,输出30-40V左右, 400MA , 10-18W 的驱动电源,用料做工如何,专家们点评下

网友:
已经算是精致了

网友:
我见过的只有这个十分之一大小

网友:
可以啊,双滤波

网友:
这个相当不错哦

网友:
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
驱动电源用料挺不错的

网友:
能用上红宝石的都差不了吧

网友:
肯定是牛憋克拉斯了,价格呢?

网友:
能用上红宝石的,一般不会很差。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外贸款的

网友:
做工蛮好的

网友:
驱动好多都是电解爆了 温度 105度不够 拆过早期飞利浦节能灯用135度电解

网友:
似乎还是不错的,用来替换原来的灯管很好

网友:
比较少见这么长的,一般常见的是短小型的

网友:
比我拆过的好的太多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没有铝壳了。。。就算是铝壳当年也很少用隔离驱动器。。。

这种长条的隔离驱动很少见了。。。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