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hark sr-710音箱噪音(喇叭音圈摩擦)修整

楼主(2023-11-15):
shark音箱在支架上摔倒过,出现噪音。经查为喇叭音圈摩擦所致,尝试修整一下

喇叭有形变

直流电阻测试

取下防尘帽

严重擦圈

胶带粘下的摩擦粉末

尝试在擦圈侧撬动盆架

每撬一次都要推动纸盆查看摩擦情况

反复几次,几分钟后得以校正

楼主:
单独测试高音,发现有断续情况,拆开喇叭正常。继续检查分频器,发现有两只电阻晃动虚焊,补焊后就正常了

楼主:
最后边框补漆,还看的过去吧。发帖很难,出现多发或漏发错误!

网友:
这几天系统抽风,等就好了

网友:
手艺可以啊

网友:
祝贺圆满成功

网友:
感觉能修喇叭的都是高手,记得小时候喇叭一拆一个坏,最后都只保留那个磁圈

网友:
楼主厉害,换作是我,估计直接把音圈弄废了。

网友:
还好磁钢没移位

网友:
不是应该用丙酮解了胶重新粘音圈和纸盆麽。。。。

网友:
20多年前做过好几对音箱,现在还有几对喇叭舍不得扔,功放套件也有几套在吃灰!

网友:
我怀疑这箱子是从三楼以上掉下来的,电阻引脚都能给摔虚焊了

网友:
核心部分成功修复

网友:
盆架变形导致,这是发现早,音圈没擦断线

网友:
手艺人,板金工艺都用上了

网友:
这是有变形呀

网友:
看来摔的不轻~

网友:
少了刮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