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摩捷厂商做宣传给的,这种U盘怎么量产?GPIO错误

楼主(2023-11-15):
厂商做宣传给的,电脑显示14.6G,用软件检测才512M,找了好多量产工具了,每一个能用的,低版本的不识别,识别的就报错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A:
你用的量产软件版本不对(Intel、micron专用版),需要换一个版本。

网友(2024-01-20):
一模一样的    论坛里面有202112月的工具  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需要换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量产软件版本不对(Intel、micron专用版),需要换一个版本。

哪里找啊

楼主:
哪一个版本呢

网友(2024-03-08):
楼上的有修好的吗?这应该是扩容盘的商家故意吧某引脚电压拉高连接错误或者空脚,让量产不行

网友B:
找到问题了,还真是要最新量产工具,都是V7200版。用2020年的不行,2021年的就行,在这里
h大t小t底盘ps://w不好ww.123的pan.com/s/DIw8Vv-fTKLd提取码:9Sfq

网友:
这种是扩容的可能性不大。大概率还是量产工具版本不够新

楼主:
现在浏览器都这么智能了,自动识别?

网友:
扩容无疑,多试几个版本的,总有一个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问题了,还真是要最新量产工具,都是V7200版。用2020年的不行,2021年的就行,在这里
h大t小t底盘ps:// ...

试了你这个工具,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