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手机也是烦恼啊 网上说的nfc绑定门禁卡都是大忽悠无法使用

楼主(2023-11-15):
苹果手机15系列的产品已经到手 但是网上说的nfc绑定门禁卡都是大忽悠无法使用 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A:
苹果手机目前应该还不支持复制门禁卡,有些小区支持开通苹果手机门禁,方法与公交卡一样。

网友:
一直都不能用。

不过刷公交卡是确实能用,手机没电关机都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目前应该还不支持复制门禁卡,有些小区支持开通苹果手机门禁,方法与公交卡一样。 ...

是使用物业的主机写入数据吧

网友(2024-02-28):
我们海康的门禁,复制到小米手机、小米手表都没问题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小米的随便复制,连银行卡都可以弄进去刷卡直接手机触碰就行。

网友:
物业应该可以写入

网友:
物业让写吗,应该怎么问,只有小型物业可以吧?大型国企那种不一定好说。

网友:
算了吧125到256的门禁卡直接就是别不了,还是得要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USB延长线那种。又不是在日本。日产手机上面的NFC是全功能的。

网友(2024-11-18):
苹果无法复制其它卡,只能新建一张卡让物业录入门禁系统,要多花一包烟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