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九洲PTV-7098_Hi3798MV100_拆机TTL刷机固件及教程

楼主(2023-11-15):
浙江九洲PTV-7098_Hi3798MV100_拆机TTL刷机固件及教程(婆姐有限制,只能写成刷机固件)

准备工具:

1.十字螺丝刀、U盘、电脑;

2.购买RS232 TTL转USB串口线(注:必须使用此型号),还要买“杜邦线”;

3.TTL驱动安装:http://down.tvapk.com//data/1606/ch340g.zip,解压安装驱动(已有可忽略);

4.下载putty:网盘首页资料大全里面有,解压打开使用;

5.下载压缩包里面的 市场和桌面,举例可分别改名为“dangbei1.apk”【市场】、“dangbei2.apk”【桌面】然后拷贝到U盘;

具体方法如下:

一、将机顶盒背面朝上,用螺丝刀拧下四个脚上的螺丝,拧开后拿下后盖;

二、RS232接杜邦线,从左到右:2=RX 3=TX 5=GND,分别用杜邦线连接接口;

接着与机顶盒针脚连接,如图所示:

接好线后将USB插头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三、将TTL的驱动安装好后后,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X"(X就是最后位数字)——属性——端口设置——改为“115200”——确定;

打开事先下载好的putty.exe

按图中的顺序设置即可,COM后面的数字按照自己电脑的数字输入即可,设置完成选择open,接着机顶盒通电开启盒子,此时putty会开始跑代码(注意顺序:一定要先“Open”,再盒子开机通电,否则不跑码);

四、接着盒子插入电源,通电,此时putty的界面开始跑命令,如果没有跑命令,可能是你的线接错了,把TX和RX线交替试试看,接着重新再通电即可;

五、输入代码前可以多按几下回车,看到root@Hi3798MV100://#这串提示后开始输入代码:

1.start adbd
注释:打开ADB

2.df
注释:查看U盘路径

3.cd /mnt/sda/sda1
注释:进入U盘

4.ls
注释:查看市场和桌面是否拷贝到U盘中

5.cp dangbei1.apk /data/app
注释:安装市场

6.cp dangbei2.apk /data/app
注释:安装桌面

7.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注释:启动桌面

将机顶盒重新插回显示器上即可看到桌面,进入市场里面,下载当贝市场后的跑分情况如下:

以上就是浙江移动九州PTV-7098拆机TTL破解安装软件教程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46《九州PTV》>《PTV-7098》
B合集里面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