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融合机顶盒上海贝尔rg020et拆解

楼主(2023-11-15):
这个机顶盒配置还很特别的,cpu采用晶晨s905l-3b,12nm的芯片,发热很小,比以前的s905mb,s905l、l2等强很多,晶晨的s905系列在l3之前的U很多因为cpu散热问题造成降频,所以视频卡顿,机器重启等问题很严重,l3以后的芯片升级改善了这个问题。

机器采用1G的ram,8G的rom,两个usb2.0,一个tf卡槽。没有蓝牙。

这个盒子带有一个独立的百兆路由器,端口为1wan+2lan。路由芯片是rtl8676s,有一个8M的rom,芯片本身自带32M的ram,无线芯片是rtl8192er。

目前的破解固件只能有线使用,不能用无线连接,网线插中间的端口。wifi可以当热点,另外一个lan端口可以当交换机端口使用。

外观图片忘了拍,借用卖家的。

路由没有找到超级用户名和密码,一般用户登录只能简单的进行一些设置,如果能提供超级用户权限可以打开WiFi的桥接模式的话,机顶盒就可以无线上网了,另外如果能配置路由端口vlan的话,把盒子刷openwrt还可以当一个强大的路由使用,完美解决目前大部分机顶盒做路由只能配合主路由使用的窘境。

网友:
盒子配置越来越 高了

网友:
不错的盒子,技术迭代太快了

网友:
看着做工挺扎实的

网友:
百兆路由器有点过时了

网友:
楼主好像很懂啊  想咨询一下 同一个市内  不同地点 把电信的itv拿到另一个单宽上看电视能长久吗 今天下午看了会能顺利观看

网友:
上海贝尔的网络终端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贝尔的产品不差的

网友:
订制的产品肯定有限制。

网友:
配置越来越高了!

网友:
第二路itv共享器!

网友:
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
这CPU连散热器都不需要么,发热这么小啊

楼主:
cpu是有一个小小散热器,比芯片大一点

网友:
做工不错,电信宽带一直很稳定,唯一缺点就是有点小贵啊

网友(2024-06-22):
居然有3个网口,很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