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疏学浅,看不懂了,

楼主(2023-11-15):
买了一个鱼缸数显温度计,额定电压1.5v。用手机充电器供电,通过一个降压模块降压,显示数值尚可。
同时电路中并联了两只led灯珠照明。于是问题来了:
每当按下开关K,灯珠点亮时,温度计数值马上下降两度,何故?充电器输出线用直径0.8mm漆包线,3米长,电阻大?

网友:
5v和1.5v之间接二极管220μF电解

网友:
电流太小了,不降低才奇怪

网友:
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功率余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