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移禹路由坏,

楼主(2023-11-15):
电源灯亮,其它灯都不亮,网口接电脑,电脑网口灯不亮,长按复位键也没反应,

网友:
拆了再说

网友:
营业厅找客服

网友:
电源带载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找客服报障让给换一台...

网友:
运行商提供的就换,反正免费。

网友:
估计主控挂了

网友(2023-12-21):
7628,没什么维修价值了,练练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