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石英钟加小太阳能板,永不换电

楼主(2023-11-15):
闲置小太阳能板,强光2v,室内大概1.几伏,直接并联到两节爱乐普电池上,就是怕有点过充,爱乐普也差不多十年了,用一年挣一年

网友A:
这样充电也行,不用搞个稳压的东西?

网友:
居然有人把爱老婆放钟里用,有没想过用法拉电容?

网友:
至少加个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充电也行,不用搞个稳压的东西?

很多太阳能充电使用镍氢电池,都是这么直接并上的,不过大都多个二极管,要不然光弱的情况,太阳能板会耗电。

网友:
太阳能板放室内有多大的充电电流啊?

网友:
感觉这个是不是哪里有点不妥啊

网友:
太阳能板放背面了?

网友:
这个可行,就是要设计电路匹配

网友:
楼主实际测试过太阳能电池板的充电吗?
感觉这么小的板,电流太小,几乎是没啥用。

网友:
这样放太阳能板能充电?不见光和夜间只能消耗电池能量。

网友:
我也搞过,还专门买的低照度太阳能板,结果是不行,室内亮度不行,除非引线到室外太阳直射

网友:
这么好的电池供电,有点屈材

网友:
室内根本充不了电吧,你室内得有多亮啊?而且这种小板,工作充电电流有100MA吗?

网友:
永不换电。可以吗?

网友:
这倒提醒我了——手上有个闲置的ETC盒子,可以把太阳能板拆下来加到我的小电子钟上就不用单独充电了。。。。

楼主:
之前的太阳能板太小了,室内电压达不到。换了块大的,。室内空载1.7v,加了小电容和发光二极管抑制电压过高,和二极管防回流增加损耗,并联后室内电池1.4v,太阳能板1.5v

网友:
可以并个,电压低的led,用来钳位电压以免过充

网友:
室内光给电池充电有点不切实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