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年以前的打气筒,偶尔给自行车、平衡车打个气,最近气管漏了,拆。

楼主(2023-11-15):
如题,多年以前淘宝买的便宜货,知道寿命不长,之前都是偶尔给自行车、平衡车打个气,用的不多,最近轮毂坏了(可以看我发过的帖),每天给车胎打气两次,没想到打气机没有坏,气管先坏了。。

所以拆开想换根气管继续用,毕竟防爆胎换成了普通胎,车子没有备胎,只能放个打气机,万一扎漏了还能打点气找地方补胎

拆开感觉不妙,这气管好像没法换

如果气管没法换的话,那怎么办?漏气的地方剪断安装一个接头?

网友:
应急充气方 便

网友:
拆了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看看

网友:
我的打气筒刚换了个气管,原来的老化断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单独拆气管的,上淘宝看看类似的就知道怎么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单独拆气管的,上淘宝看看类似的就知道怎么拆了

主要是怕把那个塑料三通给拧碎了,那就真的报废了

网友:
把头上的铁皮切开撕掉

网友:
气管一定是很紧的,而且有倒棱

网友:
拔出来就行了刚拆过,我的是气嘴里面垫片坏了,硬拔下来的,那个管子就是黑色管子套了个金属箍而已

网友:
外壳和管子都是回收料做的,时间一长就坏。

网友:
应该是可以单独拆气管的

网友:
需要另接电的吧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前段时间刚换的气管,它这气管比较软但质量比较差,里面气管材质不好,时间长了容易漏气,我是换了一根气管,用喉圈固定,以后不用再担心漏气了,白色塑料件和气管接头出旋转着有点力可以拔掉,我的就是这个地方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前段时间刚换的气管,它这气管比较软但质量比较差,里面气管材质不好,时间长了容易漏气 ...

所以我不敢拔三通,就怕三通漏气就只能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把那个塑料三通给拧碎了,那就真的报废了

我也在找合适的三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不敢拔三通,就怕三通漏气就只能扔了吧?

那个塑料件比较硬,用钳子夹住铁箍头,转动一下,慢慢就下来了,那个气管你要是一节一节的换时间长了还是会漏气,还不胜一次解决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细心点拆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