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减速电机并请教润滑油

楼主(2023-11-15):
也跟风想做个发电机,所以入了一个减速电机,可惜是有刷的,无刷功率大一点的要么不太好找,要么很贵,在想有没有同尺寸的550无刷电机换上去,这是后话。

本着既来之则拆之的精神,入手就给拆了

金属齿轮还不错,可惜没有轴承。

然后是问题了,

本想着把润滑油给换了,但齿轮箱中的润滑油是灰色,摸起来不像是沾到金属碎削,而是本来就是这种颜色,类似电脑的散热硅脂那种颜色。

所以在想这究竟是原版的什么高级润滑油,还是老化后的样子呢,反而不太敢换了,我自己的黄色大路货色润滑油说不定还没它好。

不知道是哪种情况,有专家说说呢。

网友:
大路货肯定不如这种原带的

网友:
原来的虽然难看,但是比大路货好了不知道多少

网友:
看着齿轮还行啊,这个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
质量真不错,全金属的

网友:
润滑脂分不同种类  不同粘稠度  不同的耐温等级。我自己的车门闭锁器有异响我加了些蓝色黑罐美孚耐高温润滑脂,直接导致闭锁器无法正常动作,最后折腾了好久还不得不买了个新的。因此不建议换,你换的可能并不一定适合

网友:
闭锁器不需耐高温润滑脂。要粘度大

网友:
看着齿轮还行啊

网友A:
550无刷电机能当发电机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0无刷电机能当发电机用吗?

永磁转子都可以,输出三相交流,需要整流桥变成直流。有的减速箱没法当增速箱,从低速轴传动会自锁。

网友:
这是高温润滑脂

网友:
黑色的?锂基润滑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磁转子都可以,输出三相交流,需要整流桥变成直流。有的减速箱没法当增速箱,从低速轴传动会自锁。 ...

谢谢解答!

网友:
没有必要换油

网友C:
黑色带一点蓝光,估计是二硫化钼.
用于常温,低速,干燥,非铜,重负荷润滑.
常用于:导轨,中低速齿轮
你换的那些个黄油,估计是没这个好的.

网友:
还真是够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带一点蓝光,估计是二硫化钼.
用于常温,低速,干燥,非铜,重负荷润滑.
常用于:导轨,中低速齿轮

谢谢LS各位解答,看样子原厂的比我的黄油好多了,受教了。

网友:
黑色锂基脂,应该粘度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