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电脑电源 长城网星400 gw-400ks 大师们看看.....能放心用吗?

楼主(2023-11-15):
拆个电脑电源 长城网星400 gw-400ks  大师们看看.....能放心用吗?

某些不懂的的问题写在图片上......

大师们看不清可以点击图片发大........

主要是请大师们看看这个电源咋样?

能放心用吗?

拆个电脑电源 长城网星400 gw-400ks  大师们看看.....能放心用吗?

网友:
这是正规的长城电源,黑色的是滤波磁环,输入有BT137比较特殊,下面好像是显示器电源接口的,显示器电源接口通过BT137控制,有两根线通往24pin接口,大概就是控制BT137导通的线。

网友:
应该是真货

网友:
显示器功率不大,BT137无需散热片。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可以放心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太老,功率太小,电风扇竟然往里面吹,很少见,无源pfc效果不太好,低压不稳定,内部电压也低,效率比较低。老规格电源的待机5v功率比较小,跟不上新电脑的需要了。那个bt137是可控硅,控制显示器电源的开关,比较少见。应该是电源关闭显示器供电就没了。

网友:
这个没省料,可以的,用的住,就看效率是不是没有新出的高

网友:
长城电源,我看行,磁环是滤波用的,在这就是抗干扰,防止外射,提高电磁兼容性,PFC是真东西,真材实料,500W以上的电源普遍使用主动P,这种不主动也很正常。用吧,我现在好几个电脑还是用着GW的

网友:
电源看着还可以啊,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太老,功率太小,电风扇竟然往里面吹,很少见,无源pfc效果不太好,低压不稳定,内部电压也低 ...

得益于科技进步,现在很少出现电压不稳的情况了,这电源完全可以用,单路12V 19A,没有外置电源插口的显卡(75W内)应该都能带得动。

网友:
不错的老电源,一般只要不是那种大功率CPU,使用这种电源没问题,老电源的输出端电容容易出问题,最好检测下

网友:
这个电源不知道控制芯片是什么的。如果是7500的,可以改可调。

但老电源,给电脑用,不放心啊

网友:
半桥 2路磁放大,能凑合用,但功率不能太大.大概300W以内的样子.

该有的都有,没有偷工减料,当年已经算是不错的电源了.

效率不高,风扇装错了,估计.

主要是使用年限差不多了,电路板都发黄了,就估计以前那个工作环境很恶劣的.
如果想稳定使用,电容估计得全换掉

加上这种电源结构比较老旧,效率比较低,最好别用在24小时工作的电脑上,耗电.

大功率独立显卡的电脑,就不要用这种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