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块开关电源板,不知什么用途

楼主(2023-11-15):
有几个电容老化,穿灯泡测试,灯泡隔秒闪,一会亮一会暗,不串灯泡也没见冒烟,没电压输出,大电容也没电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密密麻麻的

网友A:
是不是要短接某根线才能启动

网友B:
灯泡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短接某根线才能启动

我也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电路板找不到出处,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大法好

确实是,所以先接灯泡测试,我是小白没办法

网友:
拆件吧,六路输出控制,继电器MOS管不少

网友:
料还比较足的。。。

网友:
能拆很多元件下来备用

网友C:
多路输出开关电源.
先由大变压器输出为低压,再由6路进行dc-dc输出

在每个小单元前面,有一个mos管,估计是来控制每一路的开关.

看接线的话,有12个接线柱,感觉是 正负,正负,正负....这种接线方法.
从每一路的接线情况来看,大概率是6路隔离输出的.

还不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路输出开关电源.
先由大变压器输出为低压,再由6路进行dc-dc输出

对,看起来是6路输出的,这种板用途应该不大吧,太多路输出了,拆件用也挺可惜,小白没能力修好

网友:
估计这是平衡充的电路板,多路输出充电不错

网友:
用料,工艺看着挺好。

网友:
大电容没电压,往前查整流,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