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康戈贴身按摩棒KG-606

楼主(2023-11-15):
邻居搬房子了,看到桌子上面摆着一只海豚,走进去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个按摩器,还是220V的,摇一下里面有明显有晃动的感觉,应该是电机脱落了,拆了看看吧。

▼这形状的按摩器头一次见

▼开关中间关,前后强弱两档,通过全桥和半波整流实现两档功率。

▼按摩器的参数,25W功率算比较大了。

▼拆开发现固定电机的四个塑料柱断裂,设计问题,这玩意震动力度不小,螺丝柱那么细,还是硬塑料,时间长了很容易震断啊。

▼电机才2700转,不过力度挺大的,是永磁直流电机,不是串激电机。

▼按摩头这里有5颗LED,通电后会发光,也就装饰用的而已。

▼按摩头偏心轮轴承国产的NZJY,规格608Z。

▼电机前端轴承NBRT,608Z

▼电机尾部轴承NBTW,608Z,很奇怪,电机三个轴承规格一致但品牌都不同。。。

▼抽出转子看看,线圈比较细,应该是铜的。

▼碳刷看起来有点斜面,装配的时候是先放碳刷再插转子,用斜面为了好安装?

拆完把外壳丢了,电机留下,这个转速D个砂轮机磨刀应该挺合适的,先放着吃灰吧。

网友:
三个轴承不一样啥意思

网友:
磨刀完美啊

网友:
内部电路够简单的。

网友:
原来是i老头的

网友:
记得好多年前买了一个给家里的老人用,当时挺贵的,好象是120元一个。

网友:
里面好简单

网友:
电机转速低扭矩大

网友:
电机还是铜线圈的

网友:
可以当LED灯珠测试发电机,拧转轴灯珠发光是好的,不亮是坏的。绕组满槽率低,做砂轮机担心过载烧毁。

网友A:
这电机是不是要比较高电压啊?一般直流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是不是要比较高电压啊?一般直流电压低

线圈比较细,匝数多,整流后不滤波就是220V直流,电压也不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