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贴 车上后视镜里预留的电源是用什么型号的插头

楼主(2023-11-15):
有坛友知道这个用什么型号的插头吗?车上后视镜里预留的电源。

网友A:
什么车的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车的型号啊

长安糯玉米

网友:
拿 万用表检测一遍试试?

网友:
后视镜折叠?

网友:
想买插头问卖插头的卖家,买取电线直接糯玉米取电线

网友:
万用表测下正负极,和电压,直接弄两个端子,用热缩套管套下,插进去也很紧,不需要买专用接头。

网友:
万用表是个好东西

网友:
照片看不清,应该是1473672-1 4pin的吧?

网友:
网上有专门做好的,直接搜糯玉米记录仪取点就可以了,我的车也是这里取电的,我是直接拿淘宝拍照搜索,自己买的端子做的

网友:
正极长电,ACC,负极。

网友:
这是预留给原厂设备接电的接口,去维修站看看配件或者找找人家事故车换下的配件

网友:
有点像本田换挡拨片的插头,你自己淘宝搜一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