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遥遥无期的可调电源,想利用明纬的S350-27移植并改造成正负双电源

楼主(2023-11-16):
想利用明纬的S350-27移植并改造成正负双电源的可调电源,用于维修功放电路,研究折腾了一下,过程将是漫长的很吶,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正负可调的双电源推荐

网友:
正负电源一般都是固定使用,你这个可调是干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两个相同的电源就可以正负双电源了。

网友:
不错,已经完成整流部分了,连铺铜都做好了

网友:
直接买个可调直流电源多好,2-4路独立输出,电压几种,买有2路60v的,还有过流保护,直接调节电压,电流,串联并联,几路独立输出,也可以搞成+-输出。,

网友:
我会买俩电源改可调 然后串联

网友:
两台独立的电源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V1+接正,V1-接V2+接地,V2-接负。就是正负电源了。

网友:
楼上说的也对

网友A:
直接用317,337岂不更简单

网友:
功率不大的话
LM317和LM337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317,337岂不更简单

修功放用的,那功率,317和337能顶得住?

网友:
用两个独立的串联。单个的改正负电源电压稳压取样不好处理

网友B:
做过类似的,但电压上限有限,电流也上不来。

网友:
如果只是功放用,其实对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功率、响应速度是关键,可以考虑次级只整流滤波,在初级想办法实现调压,限流(过功率限制)在初极端应该也是能实现的,但调流估计不太好弄,功放电源也不需要恒流调流吧。

网友:
次级改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两个可调电源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类似的,但电压上限有限,电流也上不来。

楼主:
我需要的调压范围是+-30到+-80伏,用这个电源改了以后就可以实现一个电位器同时调节输出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