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三版的ad588

楼主(2023-11-16):
前两个做完后都闲鱼便宜处理掉了,这玩意做完了就没用了,放着占地方,处理了赶紧

现在就剩下2片ad588芯片了,怎么自己也得留一个啊

挑了一个数值接近整数的,但是温漂不一定小,前面1个测试感觉温漂大致小于1ppm,哈哈
也许测的不准吧,以后再拆测试下剩下的

这个读数不错吧,很接近5v与10v,用4位半看的话一点毛病没有,就算飘,也是5v与10v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但还是感觉很厉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但还是感觉很厉害!
哈哈

哈哈,就是一个电压基准

网友:
长期供电着

楼主:
干嘛长期供电啊

网友B:
装备够可以的,都硬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备够可以的,都硬货

哈哈,就靠装备呢,其实备都不用,就靠装!

网友C:
后面这么多个0的那个数值真的准吗?我感觉测量线那个圈的电磁感觉都能破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这么多个0的那个数值真的准吗?我感觉测量线那个圈的电磁感觉都能破0吧? ...

哈哈,那只是感觉,实际上很稳定的

网友D:
感情咸鱼上的都是你在挂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么精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情咸鱼上的都是你在挂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见过,哈哈

楼主:
哈哈,这也不算精确啊,一个字不差才精确

网友:
多少钱一片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也不算精确啊,一个字不差才精确

红箭头才是亮点。

楼主:
这不是小直手电吗,没按按钮不亮

网友:
你和楼主是一对

一个手写基准,一个手写时间

网友:
啥时候出掉?

网友:
温度再变个5度,便可 10.00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