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块9V供电数字万用表电源电压下限测试

楼主(2023-11-16):
经常在各大电子论坛看见坛友用单锂电池加升压电路改数字万用表供电,这种方案的缺点:大多数升压板有自放电,影响续航。我用双锂电池串联改数字万用表供电多年,一直稳定可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0811-1-1.html
今天实际测试三块万用表,供电下限电压均低于7.1v,特别是胜利vc890d,只有6v。改双锂电池串联供电没有问题。双锂电池充满电以后电压为8.4v,如果使用智能手机拆机的4.35v高压锂电池,电池续航会进一步提升。

网友:
哇,你有这么多表,,
羡慕。。。

网友:
好无聊的测试。
正常要有个多少电压关机
然后电池指示灯出来后
测量各值有没区别

网友:
这个真的没什么参考意义。UT33C,VC890D这个两个表我也有,电池低电压,大概低到7.5V左右测量值都不可靠了,蜂鸣器档时候会有低电标识,这时候测电压电压值偏高,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改锂电池供电,模块自耗电确实是个问题。我的万用表已改为锂电供电,但操作很麻烦,准备在表上安个开关控制。

网友:
VC890D这个表我也有

网友:
前面不是有个帖子改的升压供电且关机自动关闭升压的吗,那个方案完美啊,待机都是uA级别

网友:
层叠电池太差了,应该有改变

网友:
双锂电,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改锂电池供电,模块自耗电确实是个问题。我的万用表已改为锂电供电,但操作很麻烦,准备在表上安 ...

直接两块串联代替9v电池

网友:
万用表各个档位耗电是不一样的,还有欠压状态下测量误差如何楼主是否也可以测一下。

网友:
南京的炮灰表可以到5V
数值还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池改锂电池供电,模块自耗电确实是个问题。我的万用表已改为锂电供电,但操作很麻烦,准备在表上安 ...

坛里有34063升压自关断电路,我一节旧的600mAh电池至少用两年不充电。

网友:
前一段时间5元左右买的9V充电锂电池使用还是挺方便

网友:
我测了好几块万用表,也是低于7V以下才告警,锂电一般到3.5V也就没多少电了,正好充电,两节串联最关键的是平衡,我用同批电池串联用了几年,还不错,两块电池电压误差不超过0.1V

网友:
这么多表,玩家啊

网友:
我的快到7V就显示电池符号,正好两块锂电串联,报警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我的VC890D万用表已改为两节串联锂电供电,用了好几年才充电一次。

网友:
估计不少坛友都是这么串着用的。

网友:
以前测过神表ut61e最低可以到5.5v左右,并且不影响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