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滚轮方向倒了的毛病

楼主(2023-11-16):
手上鼠标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无线的,装2节7号电,手感也还行,就是滚轮有毛病,方向是倒的,向下滚页面往前翻,拆了看是机械编码器的. 这还是第一个用坏滚轮的

我知道滚轮有好几种方案, 霍尔\ 光栅\ 机械,  想问下,哪种最省电? 哪种寿命最长? 哪种最耐用体验最好? 目前能感觉到差别的是光栅的比机械好点

网友:
滚轮又不贵,买个换上就完事了。换一次至少能用三年吧。

网友:
TTC金轮4800万格,好像是在淘宝上能够找到最长寿命规格的编码器了,差不多跟光栅一样长寿了。
但是鼠标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人死鼠标还在的情况,机械键盘倒是有这个可能性。毕竟50年前的DEC还在工作中。

其实几种模式的缺点都很明显。
霍尔怕磁场干扰,边上有喇叭都不行。
光栅怕尘埃污物
机械的会磨损,无视外界干扰。

网友:
机械的最省电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光栅口有污垢堵上了

网友:
想不出什么情况会造成这样的反应。
不过直接换个最贵的滚轮,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方向偶发倒向的有可能是污染物的原因,酒精清洗一下可以再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A:
滚轮 反向反了,要么是驱动设置问题,要么是编码器装反了。
苹果小白点纵横滚轮鼠标已经有20年了,是霍尔+轨迹球。盈昆——微软光栅滚轮也快30年了。都是会被灰尘影响滚动。
直到双飞燕光手轮才首先解决了滚轮进灰问题,寿命超过200W圈,比TTC金轮(实际电气寿命比机械寿命短得多)还要长寿。

网友:
不能只看寿命,还要看鼠标的适应能力,过去的鼠标,只能在有限种类的鼠标垫上跑,现在的鼠标,在白色底板上跑都没有问题。单从滚轮的寿命上看,机械编码器的故障率相对会高点。

网友:
滚轮还是光栅的舒服,机械的用用就不爽了

网友:
滚轮方向不是可以设置的吗?

网友:
有点意思啦,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轮 反向反了,要么是驱动设置问题,要么是编码器装反了。
苹果小白点纵横滚轮鼠标已经有20年了,是霍尔+ ...

二燕的实力这么强啊,话说09年买第一台电脑时配的就是二燕的键鼠,好像是一百块左右一套的,不过手感都相当OK...

楼主:
双飞燕的鼠标确实还可以,从带球的开始,握感舒适.  后来知道有罗技,也还不错,很多品牌都找他代工

网友B:
反了第一反应就是编码器装反了,但对编码器原理不太懂,不知道1、3脚是不是不同。

网友:
在省电方面都一样,推荐光栅

网友C:
鼠标有没有驱动,有的在驱动里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第一反应就是编码器装反了,但对编码器原理不太懂,不知道1、3脚是不是不同。 ...

应该不会的,新的时候是正常的,可能就是编码器坏了或者脏了,造成信号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有没有驱动,有的在驱动里改过来

驱动不是windows自带的么,插上就识别了啊,没有附带的控制软件,还从没用过那种带宏定义的鼠标,感觉普通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