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本以为2.8V的锂电池炸不死250的电工,可万万没想到哇.......

楼主(2023-11-16):
水平仪锂电池一块。
充不进电了,
电池电压2.8V
想着拆开看看,什么原因,
试着改装一下电芯。
万万没想到哇,
刚撬开外壳就冒烟了。。。。。。
电芯在里面抽烟了?
之前上表测量也是2V多
充电也充不进,
外壳很脆,别一下就碎了。
这时感觉外壳有点发热。
不一会就 冒烟了。。
说实话,当时我没害怕。
才2.8V,应该炸不死我。
虽然不怕它爆炸,
但是也不能让它一直冒烟。
越来越热。赶紧把它放在窗外。
(北方现在室外温度零下)
让它在外面冷静冷静。
它在外面一夜
早上拿回来冷静了许多。
外壳都已经烧变形了。
电池也怀孕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反应了一夜,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勾股定理、三角函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
放出了大量的热,电池里的电应该没有了
可是上表一量,电压居然正常了。
还以为是回光反照,
接上灯,可以点亮
而且电量还很足。
这是什么鬼?

多谢捧场

网友:
鼓的这么大

网友:
赶紧扔了吧

网友:
能是不守恒啊,这个电池建议邮给中科院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黑科技

网友:
危险啊,锂电一般不会只冒烟啊,应该先冒烟,然后剧烈燃烧啊

网友:
以前也换过这种铝壳锂电池,就是尺寸不好找

网友:
我拆手机电池太暴力撬棍直接撬穿了   冒烟发热起火都只能看着  后面废了个屏幕  主板还没烧坏

网友:
是我,我昨天跑外面给它充电了!

网友:
这可能是怀孕电池下了崽,是一个健康的电池崽。

网友:
容量不行了

网友:
电池电压2.8V充不进电,应该是保护板出问题了

网友:
赶紧扔了吧,随时着火,不开玩笑

网友:
别看电压正常,其实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

网友:
以为发生了大悲剧

网友:
这个不是电池,是火乍弓单

网友:
大难不死啊

网友:
最好别拆怀孕锂电池特别危险

网友:
你这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