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角磨机换润滑脂并测试转速

楼主(2023-11-16):
闲来无事,给角磨机换下润滑脂,并看下前后的转速对比,因为是手拿测速义,加上不知道测速义是否精准,所以读数我们就只读百转以上速度。
上图:
1、主角上场
2、这些白色的润滑脂是我用普通的润滑脂加机油调制的,对齿轮的浸润性不错,流动性也好,但会起小气泡,如果加太多还会漏和齿轮异响。
3、自制润滑脂测速结果(角磨机可调速,分别测最慢的1档和最高的6档)

   一档转速:
   六档转速:
4、美孚XHP222润滑脂(来源陶宝,价格29.9(390g))。

5、只涂了齿轮部分,因为这XHP222润滑脂比较粘,涂多了怕反而拉低转速。
6、美孚XHP222润滑脂测速结果
   一档转速:
   六档转速:
都被甩离齿轮了(后来我又多加了点XHP222润滑脂进去,但不敢加多
7、两种润滑脂可以说对速度的影响都差不多,自制润滑脂的流动性比较好怎么甩齿轮上都会有润滑脂。XHP222的流动性比较差,高转速下粘不紧齿轮被甩到一边了,肉眼看不到齿轮上有半点润滑脂。但自制润滑脂也有它的弊端(第2点所说的)。

8、把我另一把角磨机也测下速(加的是陶宝普通的润滑脂),这把角磨机是双速的,老款无刷带霍尔,力大,就是定子发热大。
低速档标称6500转,实测6700转
高速档标称9000转,实测8400转
就样吧,下次有空我把美孚XHP222润滑脂加些机油进去调稀点试试效果。(自制润滑脂配方:陶宝普通润滑脂加普通魔托车机油,1:3,机油是3,大概数没那么精确

楼主:
最近迷上抽奖了,家元没有了,哪位土豪行行好赏点呗

网友A:
厉害,居然快万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居然快万转了。

它标称的最高速就是1万转

网友:
还有灰色的更好

网友:
角磨机都这么快的吗

网友B:
这里用还是粘度高一点的好

网友C:
没破万!我一直以为角磨机手电转转速都破万

网友:
测试不错,一般人没这个时间来搞

网友D:
机器都力量老大了,黄油对转速影响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用还是粘度高一点的好

粘度太高会增加阻力,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都力量老大了,黄油对转速影响不会太大

是的,但是齿轮箱如果加太多黄油的话影响就大了,速度越高影响应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破万!我一直以为角磨机手电转转速都破万

应该有一些是过万的,只是我这个没有而已。

网友E:
冬天呢 冬天温度低会对 润滑油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冬天呢 冬天温度低会对 润滑油有影响吗

温度不要太低没有影响,像XHP222的标称工作温度可以到-25度。

网友F:
转速这么高润滑油是沾不上齿轮上面的,一下子就甩掉了,做好密封的同时最好加点机油搅匀混合在里面,那样对齿轮有一些润滑作用

网友:
角磨机转速不 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这么高润滑油是沾不上齿轮上面的,一下子就甩掉了,做好密封的同时最好加点机油搅匀混合在里面,那样对 ...

是的,但调的太稀会漏,和起小气泡

网友:
才知道角磨机能有这么快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