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嘎巴,它给断了……好脆生,看来不能用来翘东西了。

楼主(2023-11-16):
那个金属的里边的披头,我就用来敲了一下键盘上的键盘轴。

网友:
硬度大 但是脆

网友:
机械键盘我都是用撬棒,又长又好使劲。。

网友:
又硬又长又细,没办法兼顾,以前跟厂家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这种手柄有份量的,如果从桌子上摔下来,角度合适,批头也会断。
所以工具还是要专用,不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型号了,比如不要用小规格的上大力气,不要用加力杠。

网友A:
硬度越大的金属越脆,扛弯折能力弱。

网友:
下次换购的时候注明一下配一个

网友:
无下限,无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越大的金属越脆,扛弯折能力弱。

这就跟那个拍蒜的刀,一样,哈哈。

网友:
中段烧红退火下

网友B:
这个在硬处理工艺上是不合格的。这种螺丝刀类的小零件应该用等温淬火的工艺,但工艺较复杂,需要时间也多,合格的螺丝刀产品硬度应达到HRC55,韧性应达到弯折到90度不断裂。显然普通淬火回火工艺达不到这样的要求。过去工厂用的螺丝刀,都是正规厂家出的,硬度也不低,没见到过轻易折断的。现在这些杂七杂八的产品,都是些不正规的作坊生产的,也许他们根本不懂什么等温淬火,也没有相应的设备。

网友:
这是S2材质吗

网友:
还有拧成麻花的。。。那么问题来了,你喜欢硬的还是软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407-1-1.html

网友:
塑性这么差,抗扭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
能理解“宁折不弯”的成语了?

网友:
不至于吧,键盘也太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硬处理工艺上是不合格的。这种螺丝刀类的小零件应该用等温淬火的工艺,但工艺较复杂,需要时间也多, ...

论坛果然不少能人,非常专业,厉害!

网友:
这玩意这么不经用啊。

网友:
我也断过,拿着玩意撬小东西就断了,自此不敢再拿来撬东西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韧性越高,材料的强度会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