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器哪家好用 水很深啊

楼主(2023-11-16):
无线充电器无非是个线圈和少量电路组成的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牌子推荐

网友:
找性价比高的

网友:
无线充电技术含量低,实在找不到合适就自己买散件组装吧。

网友:
买多线圈的    感应区域大一点  非常好用

网友:
马云家10几块钱的,一搜一大把。。。。。。。

网友A:
没快充,充电慢,效率低,不好玩

网友:
无线充电还是没普及开,估计主要是充电速度和效率都不高的原因,而且也没方便到哪去,得定点放置

网友:
现在这玩意都有协议,不同品牌之间都有技术壁垒

网友:
内置电池的无线充电器估计销量会好一点!

网友B:
海鲜市场里面大把大把的便宜品牌货。

网友:
无线充电似乎有协议

网友:
充电又不能玩 还不如数据线

网友:
我用的是华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里面大把大把的便宜品牌货。

什么牌子可有链接

网友:
我是用小米的,买过线圈多的,不识别,
买过功率小的,好便宜,但是充电就5瓦。。
后面还是觉得有线更实在,所以也一直没去用
但小米不是有30瓦的60瓦的,应该就不错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自有协议就是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快充,充电慢,效率低,不好玩

主要还是发热严重

网友:
找QI认证的。30以内都不行。。。
还要配合 PD QC 9V挡位的充电头才能充电超过5W。。。

想快充就别试了,能10W充电,就已经有明显发热了。。。

网友:
最好买和你手机对应的牌子,否则功率上不去,协议限制

网友:
感觉现在的无线充电都是玩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