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移动光猫vlan端口绑定问题,谢谢

楼主(2023-11-16):
绑定要求10/100,20/200之类,求解,谢谢

网友A:
提示参数错误应该就是格式问题吧,只能按格式填“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参数错误应该就是格式问题吧,只能按格式填“0/43”

0/43就是参数错误

网友B:
43是业务VID,VLAN是另外一个参数,到端口管理去添加一个vlan,再绑定Vl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是业务VID,VLAN是另外一个参数,到端口管理去添加一个vlan,再绑定Vlan!

谢谢了,端口绑定结果是格式不对 要求10/100,20/200这种的

网友C:
关键是撸主想干啥?

网友A:
0大概是优先级,43是VID,0不行改1到7的其他参数看看,可能0被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撸主想干啥?

单线复用,一根网线从弱电箱到客厅连路由器再连IPTV

楼主:
引用 网友A:
0大概是优先级,43是VID,0不行改1到7的其他参数看看,可能0被占用了

感觉是vlan组播 10分配 20分配 我也卡住了 这光猫被移动限制成这样了 端口也不好改

网友D:
设置参数错误,VLAN和业务有关,绑错没得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线复用,一根网线从弱电箱到客厅连路由器再连IPTV

我记得只要绑定端口就行,然后配合VLAN交换机用,你确定看的教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参数错误,VLAN和业务有关,绑错没得玩。

参数应该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只要绑定端口就行,然后配合VLAN交换机用,你确定看的教程没问题???

教程只要填上43就行,但是我的光猫要求格式是10/100,20/200这种

网友:
可以试试一个都不选,是所有的都不绑定端口,我的就这样设置的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只填43/43,然后连接3的所有lan口对号都手动取消,现在可以单线复用了

网友:
现在还能进光猫?我们这都是动态密码了,维修人员都要向后台要密码才能进

网友(2024-01-22):
既然整了单线复用,不抓包整个IPTV融盒?

网友:
2个不一样,一个是对光纤一个是lan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