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修改电路,当 /DMA 有效时,/RAM ,/ROM 和 /IO 是否能被屏蔽?

楼主(2023-11-16):
20多年前看电脑硬件资料,知道 DMA ,今天看了这里的电路图,感觉概念更清楚了。
我这样修改电路,当 /DMA 有效时,/RAM ,/ROM  和 /IO 是否能被屏蔽?

网友:
实话实说,不懂

网友A:
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的话 后面都是有效的。地有效 后面是高  高 ...

我那个结果对不? 谢谢!

网友:
这真是电子学堂!

网友(2024-12-14):
有文化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结果对不? 谢谢!

DMA想这么用会出问题的吧,按你的图DMA高电平时候后面的RAM,IO,ROM都是出于低电平有效,寻址逻辑就失效了

网友(2025-07-03):
DMA我理解就是专门放几个计数器,布置好地址、长度,让它去读写内存。早期是个独立芯片,后来单片机CPU自然都包含了。
也就是并行处理,不需CPU来逐字节读、写。不过DMA进行读写时,内存通道被占用了,此时CPU要读写内存就挨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