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个电池内阻测试仪已完工

楼主(2023-11-16):
在上一贴子,已完成盒子的加工,详见:跟风做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之盒子DIY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由于工作忙着,一直拖到现在才完工。主要是5号锂电池固定、充电板的改小充电电流(由1A改为300mA),达尔文夹接线及夹槽遮挡条打磨等。为了达尔文夹接线好看,把线并在一起统一进线,并且做到接线等长度,我将一边夹子的线收藏起来,并用夹槽遮挡条作遮挡。

网友:
做的好,用的少,楼主真是水平高。

网友:
拉动GDP了哈哈

网友A:
外壳不错,3D打印?

网友:
做的好,不错不错,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外壳是防水壳吧

网友:
刷到下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不错,3D打印?

防水盒,我的也到了,正在找外壳

网友:
做的真漂亮,输入口开的好

网友:
楼主,那4线的是开尔文夹,不是达尔文夹。

网友:
八级钳工的水平   鉴定完毕

网友B:
横过来,是不是充电小板也可以放在一侧了?

网友:
内阻仪很实 用,做的挺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过来,是不是充电小板也可以放在一侧了?

可以的,但这样会导致一边的螺丝位不太对称了。

网友:
z这个不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但这样会导致一边的螺丝位不太对称了。

别介。。听我的,全部放在一面上
我改过一个移动版T12白光烙铁
因为手里只有12.6V的充电器
用了两个DC口供电
因为上下盖是翻开的
结果正负极没弄好
烧了两个充电器
幸好能全修好
但是还是很麻烦很麻烦的。

网友:
提几个小建议:
1、主板到GX12接口的连接线,最好使用0.6平方以上的特富龙线;开尔文夹到GX12接口的线也是如此。
2、主板到GX12接口的连接线,最好是绕过开关线、电池。
3、使用0.6平方以上的特富龙线,总线长不超过1.2m,影响很微小。GX12接口上也需要用上热缩管。

以上建议是个人使用经验中得来的,你可将一颗刚刚充满电的三星50E2进行测试,将你的测试仪开机测量,会发现误差较大,都是mΩ级的差异。

参加过QQ群里的QPBR、7.8k电桥、开源QR等内阻仪制作,踩过不少坑了

网友:
应该把电池容量加大点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