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八:做个可拆卸琴桌。几种方案中这个最简单好看,就是费钱!

楼主(2023-11-17):
继续做木工活,如果这个也算得上的话
LP业余玩古琴,以往都在茶几上折腾,搬家后得搞个专用琴桌,马老板家的有成品,但偶还有块大面板,那就继续折腾

由于房子小,优先考虑可折叠或方便收纳的
先做了俩方案

左边方案可折叠,但结构复杂,好些细节没想清楚,可能会活摇活甩的
右边方案打算靠在电视柜上,平时重叠,用时拉出转90°用,缺点是不能脱离电视柜,使用麻烦
以上俩方案放弃

参照茶几采用可拆卸桌腿来做了新方案,高度参考成品,长宽比成品大就算了
LP选了斜腿,说好看

马老板家撸了4根桌腿,榉木的贵点但质量比松木、杨木好,除掉红包啥的花费51个大洋
上周六双11到手,正好折腾

全实木,质量感觉不错

一头略大、一头略小,平均直径3.5cm

面板略大,封边完整,就不裁边了

长1.235米(成品一般是1.1米)

宽47.5cm(成品一般是40cm)

由于厚度只有1.8cm,得做加强筋
用捡的5cm宽柜子边条锯2条来做

桌腿预备按45°安装

按算好的尺寸划线,预计靠墙边也能避过踢脚线

面板和加强筋打孔,为美观,加强筋打沉孔

等加强筋封边固化的时间顺便先装上桌腿

加强筋涂免钉胶

再上螺钉压紧

一个半小时,轻松搞定

侧视,看着也不错的样子

把古琴放上的样子

原本还想用钢丝做个谱架,打孔插在面板边缘
现在看起来宽度空余不少,需要另做个桌面式的谱架了

不用时还可以把4条腿下了,面板立着放在阳台柜侧面,不占客厅空间
做小桌子用这个方案是最简单的,也好看,就是比捡的费钱!
当然这种中间没加强条的长腿稳固性方面是要差一点,长度方向用力的话会有一定晃动,根据自个需要选择吧

网友A:
一切为了老婆孩子

网友B:
化身好多次了吧,都专业木工了

网友C:
高山流水觅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

网友D:
手艺越来越精湛了。

网友:
家有美人抚琴,元首好享受啊

网友:
桌脚用镜面不锈钢钢管会跟拉风点,也很牢固,木腿时间长了容易坏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为了老婆孩子

折腾,都是折腾

网友:
感觉桌子不稳

网友:
你最少的生个女孩子,不然老婆这古琴放哪?

网友:
元首干劲十足吾辈有心无力汗颜汗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身好多次了吧,都专业木工了

还有两次呢

专业不敢当,算小白plus

网友:
这琴是不是诸葛亮在西城上弹的那个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山流水觅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

不错不错,弹的时候躲远点

楼主:
这类之前也看过一些,但觉得不好看、还沉,就没考虑

网友:
楼主的木工技术大大提高,做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越来越精湛了。

嗯嗯,自我感觉还是有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