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空调问题 冬天室外温度低时不制冷

楼主(2023-11-16):
公司电力室空调,只开制冷,冬天也是制冷状态。
到冬天室外温度低时,室内温度不管多高,空调都不工作了。
因请问坛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内部温度检测坏了,只能根据外温判断此时无需制冷?

网友:
可能是室外机的温度传感器感受到了低温,认为室外机结冰,从而不运转。

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加温器,在室外温度太低而不是室外机结冰时,对室外机温度传感器进行小功率加热,骗过空调。这个加热器要能识别室外机温度和环境温度。

网友:
室外机要加温吧

网友A:
空调的工作状态控制芯片决定的,检测到室外温度过低就不会运行制冷,如果要强行工作,可以把室外温度检测换成合适阻值电阻

网友:
民用机不就是这样的么?
这时候外机冷,开排气扇就行了

网友:
似乎是温度传感器控制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工作状态控制芯片决定的,检测到室外温度过低就不会运行制冷,如果要强行工作,可以把室外温度检测换 ...

谢谢回复。
对空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对空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换向阀没通电,管路没切换到制热状态,强行工作也是制冷.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强行启动会导致冻机头

网友:
这次长了一个新知识

网友B:
没看明白,为啥还要开制冷?

网友:
室外温度太低!超过出厂设定范围,是不工作的啊!你不能外界温度到零下10度空调还还制冷啊!印象里好像是-5°至47°,超过这个范围一般空调就无使用意义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发帖问过

网友:
开通风模式是不是直接就冷风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为啥还要开制冷?

房间热,外机位置冷,被程序限制不能制冷。
而且这些房间是禁止外界空气直接进入的,例如医院的ICU病房或者电脑机房,直接开门可能人死机死。
搞个新风系统吧,外面的冷空气经过多重过滤后再进入,一般可以做到十万级无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对空调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应该没有,冬天外面温度低,从室内往外排热,是正向操作,还省电些,但是为什么不用换气设备呢,一个换气扇都比一个小空调效率高吧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四通阀,没有切换

网友:
当与中心的技术人员探讨设备的小型化时,程心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冬眠中的人体温度要维持在零下五十摄氏度,那在寒冷的外太空中,冬眠舱需要的不是冷却,而是加热!特别是在海王星轨道外远离太阳的漫长航程中,空间温度接近绝对零度,维持零下五十摄氏度几乎像烧一个锅炉,考虑到一至两个世纪的续航时间,最可行的是使用同位素电池加热,那样的话,负责人说的一百吨竟没太大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