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GS6 刷网管固件

楼主(2023-11-16):
磊科GS6 可以刷能网管的固件,固件可以web管理,能实现端口聚合、VLAN、SFP+光口可以强制2.5G速率,就可以安装华为MA5671A猫棒。
刷机后问题:
1、系统内网口顺序识别正常,只是光口指示灯有问题,SFP+1口插入模块,2口的指示灯亮,SPF+2口插入模块,1口的指示灯亮。
2、需要拆机,动电烙铁,失去保修。
3、现在使用了几天,没有出现死机重启;暂时不清楚连续产时间运行会不会有有其他问题。

网友:
折腾是生活的真

网友:
这都是高玩玩的。。。
我就买了个诺基亚贝尔金的光猫,自带千兆口,双频WiFi
由于界面是移动官方界面,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用指令改一下WiFi名称等。。

网友:
磊科交换机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磊科交换机稳定

网友:
磊科GS6
磊科交换机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买过一台磊科的路由器,全新就通电2小时左右灯全亮坏了。从此远离。

网友:
恩山磊科板块也是楼主你发的吧

网友(2024-08-05):
能不能出一个刷机教程出来,我也是这个交换机,想弄网卡聚合

网友(2024-11-27):
我在兮克下载sks3200m-4-2固件刷进去 灯频闪 插网线没有识别

网友:
需要拆机,动电烙铁,失去保修

网友(2025-05-25):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固件

网友:
数码之家的网友就是要会折腾

网友:
楼主没分享一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