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继续研究怎么拍水滴

楼主(2023-11-16):
器材:尼康D300S,镜头罗德冈75F4.5,加M42调焦筒55-90,另外增加大概5CM的接圈,自己改的闪光灯。
个人比较喜欢第一图那种感觉,只是总也拍不好,纷乱中,如果能够找出一些优美的线条,就应该很不错了,
可惜自己水平有限。
其它的图,也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吧。

网友A:
这已经很牛逼 很好看了

网友B:
第一图是后期虚化的吧?焦点变化不是很自然

网友C:
要拍出第一张效果,最好用标准头大光圈。

网友:
难度是合焦

网友D:
用光很重要,景深太浅,光圈缩小一点。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背景反映水珠,例如夕阳

网友:
啥时候安排美女呀?

网友:
微距大光圈吗

网友E:
第一图再裁剪一下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后期虚化的吧?焦点变化不是很自然

微距不需要虚化效果,只追求扩大景深,实拍图,就剪裁后,调整了一下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拍出第一张效果,最好用标准头大光圈。

F16我都嫌大了,只是用F22,彻底看不清楚被拍摄的物体了。

楼主:
难度不是合焦,是焦点的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很重要,景深太浅,光圈缩小一点。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背景反映水珠,例如夕阳 ...

谢谢回复,这是微距拍摄,光圈已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图再裁剪一下更好看

我个人喜欢这种 效果,所以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很牛逼 很好看了

谢谢欣赏

网友C:
引用 楼主:
F16我都嫌大了,只是用F22,彻底看不清楚被拍摄的物体了。

F16景深太大拍不出你要的效果,要想景深小必须大光圈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6景深太大拍不出你要的效果,要想景深小必须大光圈拍摄。

好的,有空我去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