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麦沃外置硬盘盒

楼主(2023-11-16):
全套,带麦沃的电源

拆下底部螺丝就能分离开外壳
背面接口情况
拆开后很简单,就是一块转接电路板+状态指示电路
指示电路
转接芯片,jms567功能无功无过一般般,下角是3.3V的稳压块AMS11117
正常使用速度能够达到USB3.0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说这种硬盘座容易坏硬盘,应该是使用方法问题吧。

主要是电源,但也跟芯片、嵌入式系统和操作系统有很大关系,以2.5寸笔记本硬盘转接笔记本的usb接口举例,asm后期支持usb3.0的芯片+嵌入式系统+win7当用户弹出硬盘时,即便听到磁头回位的声音但转接板上的指示灯仍然亮,转接板并没有完全断电,此时如果把操作系统换成win10,用户再弹出硬盘后转接板完全断电指示灯不亮。然而,ns的芯片无论win7或者win10都转接板灯都不会熄灭。

网友:
电源很关键

网友:
外置硬盘盒用着方 便

网友:
不错不错,有电源支持3.5硬盘

网友B:
这种是3.5的硬盘盒啊,挺好的
这次斐讯h1掉价了,我找了个邮费3的
买了5套不到50
准备把手里几个固态和机械硬盘武装起来

网友C:
还不如直接打开机箱接主板上的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3.5的硬盘盒啊,挺好的
这次斐讯h1掉价了,我找了个邮费3的
买了5套不到50

这个是真便宜啊,平均下来10元还包邮,实话实讲非文讯的产品在江湖中做工还是有些许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直接打开机箱接主板上的速度快!

对于机械硬盘,目前速度的瓶颈已不在硬盘与外界的连接方式,而更多在于硬盘内部传速率
实践中机械硬盘用3.0的外置盒和直接接主板,速度其实差不了太多
而对于固态,差距还是蛮大,特别是sata3的固态配sata3的接口,亦或pcie的固态配pcie的接口,那个速度差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遗憾的是主要用这种盒子来备份数据,每G的价格机械盘还是便宜很多,所以就无所谓享受高速

网友:
感觉这种外置的容易坏硬盘

网友:
这手工补焊的,提升空间巨大。

网友:
现在U盘都很大了,这个已经用的不多了,
我也有一个,存的学习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3.5的硬盘盒啊,挺好的
这次斐讯h1掉价了,我找了个邮费3的
买了5套不到50

不给卖搜不到么!在哪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给卖搜不到么!在哪找的?

小黄鱼啊,你也要买是吗?他还有700套,管够。。

【闲鱼】https://m.tb.cn/h.5Qp75aL?tk=QYQBW3NiJes CZ0001 「快来捡漏【H1硬盘盒包邮,原装硬盘盒3.0硬盘盒,2.5寸硬盘盒,h】」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黄鱼啊,你也要买是吗?他还有700套,管够。。

C口,线好~但板子普通,长规式的没啥亮点~直搜“斐讯h1”没有,这多年都是被屏蔽的!
啥都想要,堆不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口,线好~但板子普通,长规式的没啥亮点~直搜“斐讯h1”没有,这多年都是被屏蔽的!
啥都想要,堆不下了 ...

我手上几个机械笔记本盘,还有两三个固态,加这个会好卖点
大家不是说这个是神物吗?怎么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3.5的硬盘盒啊,挺好的
这次斐讯h1掉价了,我找了个邮费3的
买了5套不到50

好便宜啊!
记得当年卖18一个,我还买了两个,巨亏

网友:
由衷感慨数码产品发展的迅速,SSD的快速发展把存储变得更方便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有时间也弄一套

网友:
电源拆开看看,这种盒子电源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3.5的硬盘盒啊,挺好的
这次斐讯h1掉价了,我找了个邮费3的
买了5套不到50

2.5那个?马云?成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