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实验室离心机故障

楼主(2023-11-16):
求助社区专家诊断一下,不胜感激,实验室用离心机故障:1、开机启动,电位器不能调速

                                                                                   2、定时开关不起作用
                                                                                   3、附电路图
                                                                                   4、已经更换了一块电路板,故障依旧

网友A:
调整电位器时电压表有变化吗。既然更换了电路板还故障依旧,查查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B:
可控硅在不在板上的,检查可控硅

网友:
BG1BG2各极电压多少随w变动不

网友C:
把电位器拆下来检查旋转旋钮电阻是否变化,变化范围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把定时开关拆下来检查是否正常。
检查电位器和定时开关连接到电路板的线路是否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电位器时电压表有变化吗。既然更换了电路板还故障依旧,查查电机是否正常。 ...

电位器调零电机反而全速,调快大约一半的速度就跳不上了,应该是在线路上,换过电路板还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位器拆下来检查旋转旋钮电阻是否变化,变化范围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把定时开关拆下来检查是否正常。
检 ...

是的,后面再拆一下看,开关、电位器量过是正常的,我找不出在定时开关断开的情况下离心机还能运行的原因,问一下是其他的线路还是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在不在板上的,检查可控硅

外接的部分还有电机、电位器、转速表和一个电源led,应该这部分的线路问题,就是本人基础知识差,只是兴趣爱好而找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电位器时电压表有变化吗。既然更换了电路板还故障依旧,查查电机是否正常。 ...

是的 剩下的问题可能就在电机上面了 后面电机检查一下看看,问一下在定时开关断开的情况下,为什么离心机还能运行,不懂可控硅电路板的启动原理,师傅你这边对这方面了解吗

网友:
既然换过一块电路板,但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可能在换的电路板之外。
开机启动,电位器不能调速:重点检查可控硅是否短路失效?
定时开关不起作用:检查定时器的继电器触点是否粘连?

网友:
有电路图,对老师傅来说就不是难事了 ……对照图纸慢慢查,不急

楼主(2024-04-26):
问题还是在直流电机老化,更换新的后恢复正常,谢谢各位啦

网友D:
可控硅击穿了吧?所以控制不了电机,造成调不了速,到定时的时间也关不断,电机继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击穿了吧?所以控制不了电机,造成调不了速,到定时的时间也关不断,电机继续转。 ...

是的 后来换了控制主板已经恢复正常,国产的元器件的老化问题估计就是生意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