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使用XL4015+运放搭建恒流电路

楼主(2023-11-16):
为什么都使用XL4015+运放搭建恒流电路, 不直接使用自带恒流的XL4501?

网友:
估计这东西出来的晚,出来的早的用的人多了就很成熟,出来晚的就要需要有人去踩坑,试错成本高吧

网友:
你听说过“抄板”么……

网友:
除了抄板,还有自己用运放检测电流可实现更多的功能,电压、电流监控、多量程

网友:
XL4015的反馈端只有第二脚FB,常用来调整输出电压。如果是在稳压源基础上加上恒流(限流)功能,只能外加运放引入电流信号叠加在FB端。

如果仅仅用XL4015做恒压源,则就可以将电流取样信号直接送入FB端进行控制。但是因为FB端需要的信号电平比较高(1.25V),取样电阻的阻值将会很大,其功耗太大不利于散热。将原受电系统地端电压升高1.25V,原受电系统也可能不能容忍。所以加上放大器将电流取样信号放大是必须的,想省掉运放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