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58b8丝印,到底是什么鬼

楼主(2023-11-16):
维修一个迷你蓝牙音箱,故障是不能充电不能完全关机,指示灯一直亮但是声音关闭了。怀疑充放电管理五脚损坏,微距拍照丝印58b8,宝里面搜不到,都是4054。

网友:
挨着充电口挺近的是不是充电用的

网友:
楼上干的漂亮

网友:
就用4054也没问题,PIN TO PIN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人!感谢

网友:
试着查了下,确实是3楼干的漂亮!

网友B:
别用这种关键词,另外丝印全写找不到的话找前几位的字母对着看,你这么搜肯定是搜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这种关键词,另外丝印全写找不到的话找前几位的字母对着看,你这么搜肯定是搜不到的 ...

好主意!

网友:
楼主这下能修了

网友:
藏龙卧虎啊

网友:
三楼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