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E1123收音机连接电脑一直咚咚咚提示音连接不上,求指导

楼主(2023-11-16):
DE1123收音机连接电脑一直铛铛连接不上
开机连接,关机连接都试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屏幕会闪烁一哈又继续铛铛,望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好复杂的收音机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感觉是电脑的USB接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感觉是电脑的USB接口有问题

换电脑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啥连接啊,说都没说清楚,usb连接,蓝牙连接?

网友:
高级,还带联机功能
还有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连接啊,说都没说清楚,usb连接,蓝牙连接?

大佬铛铛挡当然是usb啊。。。。

网友:
建议换一根USB线试试看

网友(2023-12-31):
引用 楼主:
大佬铛铛挡当然是usb啊。。。。

什么是,当当铛铛
铛得铛铛铛铛铛就是:Only----you----!

网友:
收音机就是收音机,插电脑上也成不鸟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