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STC8G的硬件IIC从机功能,扩展主CPUIO脚,实现对数播解码一体机功能升级。

楼主(2023-11-16):
      前些时间制作了台数播解码一体机及KT88单端功放,已使用一段时间,效果不错。但由于人懒不想动,播放音乐时调音量太麻烦,所以一直都有打算加个遥控音量,前几天做好电源管理器后,就开始这项工作,由于KT88单端空间不足,不方便加,所以在数播一体机那增加音量控制及外部音频输入的功能。
    以下是制作图片,电路图是在旧的基础上增加音频选择电路及音量控制电路,音频选择是采用STC8G单片机设置成从机IIC方式,扩展主CPU的IO口方法,驱动对应的松下音频继电器实现音频切换,音量控制是采用BB公司的发烧音量芯片PGA2310实现的。

制作好后安装入机内的图片。

以下为显示界面,增加了音量的指示及AUX输入。

昨天做好,已试用1天,效果不错。

楼主:
      这层是原打算是分享使用STC8G的IIC从机方法及本人的测试代码的。由于测试调通后,只测试几次,测试次数不多,不够严谨,就直接截图写记录,昨天发这层贴时发现原截的图有些问题,所以今早进行重新测试,发现程序是有BUG的。IIC从机程序是采用中断法,程序是官方的测试程序,主机发送到从机的数据,从机接收到的数据是正常的,连续长时间发送都没问题,由于本人数播一体机利用它来控制继电器开关是没问题的,就是从机一直查询主机发送控制继电器那个存储地址上的数据,如数据发生变化,就进行对应的操作。但主机查询从机的数据就有问题,查询多次后,就会出现覆盖当前地址的数据,值变为地址值,且下一个数据也被覆盖,出现查询出来的数据不对。由于工作多,暂时没法查出问题所在,由于此贴已发,没法收回,所以改为晒图贴,等问题查清楚后再发续贴。
    以下是本人测试IIC从机的图片,采用STC8G/H实验板做从机,

用STM32F030实验板作主机进行测试。

STC15W4K实验板作主机进行测试。

网友:
会打板真不错

网友:
高手,这是个高手

网友:
STC8G1K08-38I-SOP16,这个芯片不错啊,还带硬件IIC.

网友:
有人用H743做的数播,功能很强大,可以使用外部时钟源作为I2S时钟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玩出了水准。

网友(2024-04-07):
好厉害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