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买个micro母口转USB公头很难吗

楼主(2023-11-16):
居然搜不到。目的:手头有两个微型micro键盘,前边把手机改成了windows系统,外出时带这个微型键盘最合适。可是键盘是micro口的,我配套的手机扩展坞都只有普通USB母口。想买个转换器,看来没有?

自己直接剪断不知怎样

网友A:
如果某宝上实在买不到,只好自己做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某宝上实在买不到,只好自己做一个了。

反正是没有搜到

网友:
micro USB B母 转 USB A公
现在都是C口时代了,5年前的货库存很少了。

网友:
好像不难找

网友B:
对啊,挺多的那。。  我总觉得它检索错了关键字。。

或者它的针脚数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挺多的那。。  我总觉得它检索错了关键字。。

或者它的针脚数不同。 ...

针脚只能问店家,店家不懂就只能碰运气。

网友:
真的不难,只要舍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脚只能问店家,店家不懂就只能碰运气。

我在咸鱼找半天,这个有淘宝店铺名字吗

楼主:
恩。搜到了。淘宝比咸鱼容易

网友:
应该是搜错了关键词。

网友:
你搜的不对,

网友:
用红包买点插头,做什么口的都行。

网友:
是你没找对关键字,马云家一搜一大堆。。。

网友:
把键盘改成C口的

网友:
关键是买了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咸鱼找半天,这个有淘宝店铺名字吗

生僻的东西本来就需要用万能的淘宝,你为啥要用咸鱼,我从来没在咸鱼上买过任何东西,咸鱼的东西不见得比淘宝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