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dows做NAS系统,文件夹权限怎么设置比较好?

楼主(2023-11-16):
各位会新建很多个用户么
不同的用户具有不同的权限,用windows系统配置起来是不是没有其他NAS系统好用

网友:
是不好控制,要配置很多用户

网友:
一般家用都是建一个用户,如果你要多用户,还要不同用户访问不同文件夹,建议装个ftp服务器,这样管理起来比共享方便
不要以为就win多用户共享配置复杂,linux下一样的

网友A:
文件共享,,我的网络打印机,一个硬盘挂在那一直空闲,感觉浪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共享,,我的网络打印机,一个硬盘挂在那一直空闲,感觉浪费很多 ...

网络打印机下面可以挂硬盘么?

网友:
windows 共享的话,文件夹人的权限和共享权限都对共享目标有影响,还得分开设置,单机用多用户连接的时候还会出现冲突,设计的逻辑很怪异,确实比较麻烦。好在windows下边远程控制软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