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普尔充电器里的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3-11-16):
学维修一个充电器,是西普尔充电器,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开关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连接在bt151第三个脚上面的,这个二极管正反测量无穷大,没有压降,应该是坏了。

网友A:
估是1N4148

网友B:
应该没坏,估计是个双向触发二极管,要30多伏电压以上才能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坏,估计是个双向触发二极管,要30多伏电压以上才能导通的。

好的,多谢指点,充电器烧了整流桥,功率管,电流检测电阻0.22,全部换新的了通电灯不亮,电源芯片是用sp1602的,很少见,没配件,我估计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是1N4148

好的,多谢指点

网友:
如果是4148或稳压管,就是坏了,指针表1欧档正向应该能测出阻值。

网友:
看周围的电路,不然一张图,,不好猜

网友:
可控硅周围的二极管,大概率是db3之类的双向触发二极管,所以这个二极管大概率是好的

网友C:
西普尔的吧,1602相对比较贵,用3842代换就行

你看看电路和实物,一般就4脚和8脚不同,加上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OK

更正一下,如果1602二脚接的是供电,那么就不是4脚和8脚的差异那么简单,各引脚电路差异就较大,初学要么买芯片,要么放弃换一个方案较好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079-1-1.html
我的帖子里有介绍,是防反接电路的DB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普尔的吧,1602相对比较贵,用3842代换就行

你看看电路和实物,一般就4脚和8脚不同,加上一个电阻,一个 ...

和这个电路图,也是在论坛这里找到的,好像和3842不相同,新手还是买芯片替换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5079-1-1.html
我的帖子里有介绍,是防反接电路的DB3

刚看了你的帖子,帮助很大谢谢大神,

网友:
很好的学习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