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以前开发商安装的开关插座,大家看看质量如何

楼主(2023-11-16):
开关是十多年前的,插座可能是六七年前的,

插座固定螺丝和桩头都是铁的,桩头是个框形,把插座簧片框在里面的,所以接导线时导线是直接和簧片接触的,螺丝和桩头相当于是个卡捁。
开关除了螺丝都是铜的。

网友:
工程上用的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也不会特别差到哪里去,主打的就是便宜,能保用到保修期之后

网友:
挺不错的,我家的飞雕开关都用十几年了。

网友:
比我们这的工程插座好多了,都是铁的镀铜

网友:
还可以,这么久了还是黄铜色说明是真的材料,塑料也没老化

网友:
比我们这的工程插座好多了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关键还是得看 使用频率,磨损,烧蚀等等损耗。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目测质量可以,放心用吧

网友:
看着还可以,不算太差,

网友:
工程用的开关质量中等

网友:
公元的开关插座不错就是小贵

网友:
我家用的是TCL的,但进户装修都给拆掉了,装修的电工给换上的是国际电工牌子的,反倒不如TCL的质量好

网友:
能保用到保修期之后

网友:
开关控制16A大电流,触点烧黑只要几次

网友:
插座最后都是塑料先坏

网友:
能用,不用换大牌了

网友:
开关拨动部分的导柱是铜的,一看就知道质量不会太差。
劣质货用的塑料导柱,时间久了塑料老化,就会从导柱根部断裂

网友:
只能说看着还行啊,比某些工程货要强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