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话西游之一,无线Wi-Fi出现乱码问题

楼主(2023-11-16):
win7老笔记本电脑

网友A:
我猜是路由设置的中文SSID,编码默认为ANSI,话说撸主确定不是来治颈椎的???

网友:
管他名字如何,能上网不就得了

网友:
笔记本太老了,不支持汉字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路由设置的中文SSID,编码默认为ANSI,话说撸主确定不是来治颈椎的???

是手机热点

网友:
编码问题,有的路由器可能用ANSI,有的用utf-8

网友:
无线网卡太老,不支持

网友:
十多年前修电脑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重装一个官方的系统。或者把无线名称改成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