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下监控怎么用

楼主(2023-11-16):
1,必须需要硬盘监控机吗,我看接口是网线接口,
2,我在老家安一个,如果硬盘机没有无线功能怎么用网络传其他地方观看
3,硬盘机只有一个网线接口,用路由器能代替设备吗

网友:
这图除了外观,还能看到啥有用信息???

网友:
1关键看摄像头都支持那个,3用交换机

网友A:
1,必须需要硬盘监控机吗,我看接口是网线接口,
:如果你是只想 随时查看某地情况,不装硬盘录像机也是没问题的。网口用网线直连到 路由器、光猫(不需要保存录像)

2,我在老家安一个,如果硬盘机没有无线功能怎么用网络传其他地方观看
:根据你是否需要查看录像来确定你是否需要需要硬盘录像机,如果有需要硬盘录像机,就可以用路由器或光猫连到互联网,然后手机在线查看。

3,硬盘机只有一个网线接口,用路由器能代替设备吗
:网络硬盘录像机 通常只有一个网口,用路由器,交换机,光猫 之类的网络设备 汇总成一条网线。。。

通常 接法是 以路由器为中心,分别接 硬盘录像机、若干个摄像机、光猫(需要联网的话)。

网友B:
用交换机连接摄像头和硬盘录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交换机连接摄像头和硬盘录像机,

可以用路由器代替交换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必须需要硬盘监控机吗,我看接口是网线接口,
:如果你是只想 随时查看某地情况,不装硬盘录像机也是没 ...

监控直连路由器用啥软件看,怎么找具体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路由器代替交换机吗

那就要看路由器是不是有没有 wan口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控直连路由器用啥软件看,怎么找具体软件

根据摄像机 品牌上官网上溜达溜达看看。。如果找不到,那就只能去买一个 硬盘录像机了,海康威视的就行,用萤石云 远程查看(这个我用过)。硬盘录像机设置界面 添加 摄像机,手机萤石云 APP 添加 硬盘录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必须需要硬盘监控机吗,我看接口是网线接口,
:如果你是只想 随时查看某地情况,不装硬盘录像机也是没 ...

方法不错,可以使用多口路由器接入网络摄像机的。

网友:
这种造型的摄像头挺特别的 第一次看到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监控直连路由器用啥软件看,怎么找具体软件

不多的话倒垃圾站看看买个录像机板子,或着到某宝买一个100多点的录像机,带软件即可,不需本地储存的话连硬盘都不用,其他同接发

网友:
原来店里用海康威视,摄像头连网线,一头连硬盘录像机,录像机4路的只用了一路,录像机再连路由器。可以从荧石云上看实时和回放。poe录像机这样的,摄像头网线可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