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安装WINXP对硬盘要求更高么?

楼主(2023-11-16):
一个屏蔽了坏道的硬盘,能装WIN7并成功启动,但装XP总是兰屏。莫非装XP对硬盘要求更高么?

网友:
内存条问题

网友:
操作系统慢慢改进了对错误的处理方式,是不太容易蓝屏了,同时有些小磁盘错误也更不容易感知了,不做好数据的备份和校验会吃大亏。

网友:
你电脑什么配置,是不是电脑过新?装XP要特另的驱动处理

网友:
不高,但XP的稳定性比win7差一些。如果是用固态,XP还没用Trim功能,比较伤盘(大量读写时)。

网友A:
你BIOS里设置有问题,应该该成兼容IDE模式,或者加载SATA驱动,要不然怎么搞都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BIOS里设置有问题,应该该成兼容IDE模式,或者加载SATA驱动,要不然怎么搞都蓝屏 ...

装XP对硬盘要求 不高,赞成这个意见!

网友:
我的还在用XP,正想改成7或10呢。

网友:
装系统检测硬盘先。

网友:
6楼的回答是对的

网友:
BIOS设置成IDE模式

网友:
xp确实比较容易出现蓝屏.

网友:
应该是6楼说的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大家所说的那样,你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由AHCI改为IDE试试看。

网友:
还是先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对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