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胶枪加热太久了,有什么办法缩短加热时间

楼主(2023-11-16):
如何改造一下,

网友:
防风打火机烧几秒头子

网友:
我准备把2把枪的发热芯放到一把枪上试试

网友:
如果你有两个的话就可以挑一个不太喜欢的,把PTC加热陶瓷拆下来,并联接到你喜欢的那把上面,夹住PTC的弹簧可能需要改造下,再加点导热硅脂加强导热
我自己就是这么弄的,买了一个,预热慢,后来又捡了个,看着高级却不好用,预热不快还吐胶,不用的时候狂吐胶,要用了按好几下才出胶,拆

网友A:
T12烙铁改。那个是真的快。

网友:
也有大神用报废的T12替换PTC的

网友:
带调温那种热得很快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电容稍微提高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电容稍微提高压

本来就是接220V交流的胶枪加电容有效果吗?

网友:
4楼正解,或买把公率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接220V交流的胶枪加电容有效果吗?

如果桥式整流变300v后,再给发热心供电,是不是可加快发热速度?

网友:
买一个瓦数大的不就行了,常见的有10W和30W的

网友:
这种胶枪的出胶咀是防漏的,简直是智障设计,铜咀里面有弹簧跟钢珠,要等胶完全融化了,弹簧才能被压下挤出胶来,但是铜咀那里不加热,全靠热传导,里面胶都变色冒泡了,前面还挤不动。

网友:
如果加热快,还要恒温,方法有几种.

成本最低的,还是买成品,(DIY,外壳就不好改),黄花959B, 200w,可简易调温110~230度. 功率是普通产品4,5倍,加热速度应该可以减少很多.

DIY,用穿孔的T12(或以二个或以上),加黄铜, DIY一个几秒内可以使用的,应该可以.只是成本要不低,要24V,100W左右电源,外壳,加热与热管机械连接.要有齐备的工具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桥式整流变300v后,再给发热心供电,是不是可加快发热速度?

感谢,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12烙铁改。那个是真的快。

出个教程吧,
大家跟这你学习,顺便还挣家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个教程吧,
大家跟这你学习,顺便还挣家元~~

本坛已经有两个案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7%86%94%E8%83%B6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7%86%94%E8%83%B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接220V交流的胶枪加电容有效果吗?

有,可以提高一点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桥式整流变300v后,再给发热心供电,是不是可加快发热速度?

300伏太高,超过额定太多,会烧坏胶枪。串个交流电容,提高一点输入电压,几伏到十几伏,相当于加大功率10%左右的样子,短时间应该没问题,具体提高多少得看电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