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标的鼠标,为什么女生喜欢无声和无光的

楼主(2023-11-16):
一个hp标的鼠标,线靠usb头那里还带磁环,为什么女生喜欢无声和无光的,克里克里的怕个啥?这种无声的按键,没法拆开修啊

网友:
代工厂是越来越会节省啦。

网友:
“这种无声的按键,没法拆开修啊”———这就对啦,现在很多3C电子厂家玩起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A:
位置都留好了,直接换正常的微动就可以了嘛

网友:
能修也不修,大方的扔了,其实她们更喜欢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位置都留好了,直接换正常的微动就可以了嘛

+1,明显已经留好洞了...

网友B:
无声,静音是为了不骚扰他人。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点击了多少东东.......带光的不但耗电,样式和色彩也很一般-鼠标带光价格低的给人low的感觉,鼠标带光价格高的-有那么必要吗?所以无声无光的鼠标很香....

网友:
这鼠标一般。

网友:
这鼠标有什么好修的,无非就是换一下微动,莫非芯片坏了?

网友C:
那么大一个logo灯。
如果不是我见过它有外壳的发光的样子,还真被lz骗了。

网友:
声和光都是没用的东西,鼠标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网友:
无声的用着很不习惯,还是喜欢按起来咔咔响的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一个logo灯。
如果不是我见过它有外壳的发光的样子,还真被lz骗了。 ...

确实外壳有根线条会发光,主板上有那个led,但是芯片又用黑布包起,隔离底部的红光,那这又是什么迷茫设计。
其实真的没必要修啦,就是手痒想拆了玩

网友:
这鼠标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外壳有根线条会发光,主板上有那个led,但是芯片又用黑布包起,隔离底部的红光,那这又是什么迷茫设 ...

芯片遮光防干扰啊。
其他灯光会影响定位。鼠标定位靠的是拍照片分辨阴影判断移动,N个灯搞成无影了定位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声,静音是为了不骚扰他人。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到底点击了多少东东.......带光的不但耗电,样式和色彩也 ...

好像是这么回事
那些带光的,就网咔用的多,管它多炫都显得low

网友:
鼠标有光最没用了

网友:
这是专门玩游戏的鼠标,LED3是发光二极管,它下面的黑纱是遮光用的,避免发光二极管干扰下面的定位接收模块,可能这位女生虽然喜欢打游戏,但是不喜欢发出呻吟,属于闷骚型的!

网友:
看板子应该还不错,6键带RGB灯,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鼠标我就不喜欢带灯的 但是微动的手感必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