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随身WiFi TD-LTE无线数据终端

楼主(2023-11-16):
半年前网购了一块随身WiFi《拆目前很火的——随行侠随身WiFi 》早两天发现不能上网停机,联系客服说系统故障,重新发一块新机子给我,温州到中山顺丰两天就收到了,到手即拆一睹为快。

外包装盒

机子外观跟之前的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是公模生产

拧下两颗螺丝,轻轻撬开外壳

主板,不知用的是什么芯片,看主板应该可插卡使用

软基带天线

运营商是电信物联网卡,用手机扫码实名认证激活即可上网

网友:
天灵盖没揭开呢!不过从板型来看应该是 ASR1803S 的主控,运行 RTOS,没得折腾,下载速度大概在0~40Mbps。

网友:
貌似高通的方案,这年头有sim卡座的不多了

网友A:
只要不跑路,还是可以用用的

网友B:
系统故障?,你不会还真信了吧?八成是给高通210/410方案的换成ASR的,因为那种方案的都是用的拆机EMMC,寿命基本上都用了80~90%了,再不换就要报废了,要是那个没有寄回去的话,刷一个系统就能从内置卡切换到外置SIM卡槽,直接插自己的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跑路,还是可以用用的

信用还行

网友:
被手机热点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故障?,你不会还真信了吧?八成是给高通210/410方案的换成ASR的,因为那种方案的都是用的拆机EMMC,寿 ...

原来的卡没有问题,现在俺就是插自己的手机卡做热点用

网友:
现在都是用手机热点!

网友:
有sim卡座挺不 错,可以用自己的卡

网友:
之前跟风撸了几个,还没拆包呢

网友:
不知道可玩性如何,这售后还不错

网友:
用自己的卡

网友C(2024-02-08):
用自己的卡估计不行

网友D(2024-03-29):
这个发热厉害吧,一热就降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发热厉害吧,一热就降速了。

发热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自己的卡估计不行

用到现在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