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某鱼淘来的水平仪

楼主(2023-11-16):
前几天看到一个卖家在卖水平仪,七十块钱三个,不知好坏。这就等同于赌博了。不过水平仪坏的概率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卖家还价。问他六十出不出,卖家爽快的说出。于是六十元下单了三个水平仪。都是绿光的。一个8线贴地仪一个12线贴地仪,一个普通8水平仪。其中一个12线的水平仪,拆开后发现,激光头和主板链接的铜丝断了两根。随即找废耳机动圈拆铜丝用,结果发现比水平仪上的细。还不好去绝缘层。又翻箱倒柜找到蜂鸣器把外壳和磁铁去除,对比了下,粗细相当。就它了!为了焊接去除绝缘层。用烙铁按着铜丝头在pcb板上摩擦。然后上锡焊接。一顿忙活后用万用表测都通了。两根电池正负极脱落的线也焊上了。通了电试了下。完美。这三个水平仪卖家说是收来的不知好坏,拿回来发现,两个贴地仪带一块电池,还通用。那个大水平仪也带电池,虽然是废品,水平仪却是好的,亮度也比贴地仪亮。至此捡漏成功。亚固的最便宜也得七八十,也算是捡漏了。三兄弟合影

网友:
不错,运气真好

网友A:
卖家为什么要卖啊

网友B:
恭喜,黄鱼上又多了三台一手自用闲置水平仪

网友C:
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命,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然后又放回储物柜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为什么要卖啊

估计都是废品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命,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然后又放回储物柜里面

装壁画,地面划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黄鱼上又多了三台一手自用闲置水平仪

是有这个想法

网友:
水平仪大都是线锈断的。

网友:
修好了也是吃灰的命

网友D:
很想买一个,最近在家自己搞集成吊顶,借了一个2线的,红光的太暗,还是绿线的好

网友:
对于搞建筑工程和装修的修理好就是赚到,不使用的人修理好就只能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买一个,最近在家自己搞集成吊顶,借了一个2线的,红光的太暗,还是绿线的好 ...

红光也有强光的。只是水平仪使用时间长了,激光衰减了。会越来越暗

网友(2024-04-24):
这里面以为会很精密

网友E:
其实目前激光水平仪全新的便宜的也仅十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目前激光水平仪全新的便宜的也仅十几元。

十几元,那家了?[疑问]充电 3 小时,开机三分钟吗[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