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两天解决了一个奇怪的SMB共享故障

楼主(2023-11-16):
共享机A:win7, IP是192.168.1.101,装了个打印机,设置了打印机共享,设置好用户的登录密码

机B:win7,IP是192.168.1.98,连接上192.168.1.101,显示用户被禁用。嗯,这个简单,因为机B使用的是Administrator开机登录的,机A的Administrator已经被禁用而改用了XYZ用户(同样是Admin组的),只要打开机B的凭证管理器(控制面板里),添加此XYZ用户和密码,顺利连接共享。

机C:winXP,IP是192.168.1.77,这个同样要先保存登录凭据,使用命令control keymgr.dll打开XP的凭据管理器添加先,然后连接机A,显示系统错误 53 已发生。 找不到网络路径。ping了一下机A,正常,嗯?命令行net use 一下,还是找不到网络路径错误53。???回想了一下,机A是用dism++恢复的预备份镜像,机器名称是不是和其它某机重复了导致?改了一下机器名,OK了。同样用\\192.168.1.101的IP形式来连接,上面的机B用win7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看来xp还是弱了

网友A:
我一个win7的机器做SMB共享,其他电脑来访问始终正常连接,手机上安装ES文件浏览器,多数情况下来访问能正常连接,偶尔不能连接,win7电脑重启后手机马上就能连接了。
我现在只能让win7电脑每天凌晨自动重启一次。
我这个win7电脑做成黑群晖,其他电脑和手机始终正常连接。
我之所以安装win7,是打开了远程桌面,方便远程使用软件下载电影电视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win7的机器做SMB共享,其他电脑来访问始终正常连接,手机上安装ES文件浏览器,多数情况下来访问能正 ...

我这也遇到过,但不是特别频繁,一台机一个月可能出现一两次吧(打印机共享连不上)。文件共享我只用OMV,不喜欢用win,win的文件共享稳定性太差了。如果在win里要共享我直接用FTP或干脆建个虚拟机装O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win7的机器做SMB共享,其他电脑来访问始终正常连接,手机上安装ES文件浏览器,多数情况下来访问能正 ...

很多软件都带WEBUI了,根本不需要开启系统的远程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win7的机器做SMB共享,其他电脑来访问始终正常连接,手机上安装ES文件浏览器,多数情况下来访问能正 ...

坛友,你用ES和win7共享文件复制速度有多少?
我们两个的使用环境是一样的,我用es速度只有1-2M,用小米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能到13-18M,但是远远达不到我的千兆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你用ES和win7共享文件复制速度有多少?
我们两个的使用环境是一样的,我用es速度只有1-2M,用小米 ...

小米电视的播放器好像是用的SMB1版本,手机的管理器不知是否一样

网友D:
不加域谈windows文件服务的稳定基本就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遇到过,但不是特别频繁,一台机一个月可能出现一两次吧(打印机共享连不上)。文件共享我只用OMV, ...

谢谢分享,我来试试FT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软件都带WEBUI了,根本不需要开启系统的远程桌面

我多数时候要用其他电脑远程登录win7打开“荐片”这个软件来现在电影电视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你用ES和win7共享文件复制速度有多少?
我们两个的使用环境是一样的,我用es速度只有1-2M,用小米 ...

我刚测了一下,手机ES下载共享文件速度最多12M,用荣耀9X自带文件管理器下载,速度最多20M。百元手机,性能差了些。
我用ES,主要是它能跨网段去添加共享文件夹,手机自带的文件管理器只能搜同网段局域网内的共享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域谈windows文件服务的稳定基本就是耍流氓

用server版,域不域都很稳定。用win7、xp之类的有15个连接的限制,造成不稳定的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你用ES和win7共享文件复制速度有多少?
我们两个的使用环境是一样的,我用es速度只有1-2M,用小米 ...

跟你的 线是不是5类的有关